[讨论] 关于设计分频器的思路和步骤

楼主(2020-05-29):
小弟我最近在设计sscpll,用到小数分频,很多文献里用到的是双模分频器,3/4、8/9等等,然后再配合P、S计数器完成小数分频器,但是这种双模分频器的设计思路是怎么样的,虽然说结构可以按照文献中的结构,但是如果再去想要设计一个5/6之类,那我是完全没有思路,而文献中的这种双模分频器不是简单的计数器然后复位的基本方式,所以各位大佬们,求赐教这种双模分频器的设计方法,,以及一些资料求推荐,最好能发上来,,书籍,论文等,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现有的分频器,我要如何分析它是什么功能,是多少分频

网友A(2020-07-27):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现有的分频器,我要如何分析它是什么功能,是多少分频

经你一说,我找的一个SDM的simulink把小数位加多,输出确实可以是-3~4了,感谢感谢。

我有个小数分频PLL电路,没有SDM部分,分频器这部分看着是个可编程计数器,64分频的(但是分频数比寄存器的值要多加2),分频控制只有数字部分给的是6位的,我是单独给个分频控制值。再给个频率,仿这个模块的输出,看的频率。大体确定了功能。
正研究SDM这块到底咋实现,想不太清楚,最终的输出看样子要直接出N或N+几的6bit数据,控制可编程分频器进行分频。现在想用这个现在找到的sdm的simulink结果,给到我这个电路里,看看能不能实现小数分频。但还没想好咋把数据变成6位控制。然后再导出来加到电路里。现在simulink的输出直接是个十进制的

网友(2022-01-11):
同求,楼主若有可以分享一下下嘛

网友(2023-03-24):
引用 网友A:
经你一说,我找的一个SDM的simulink把小数位加多,输出确实可以是-3~4了,感谢感谢。

大佬,这方面的simulink在哪里找啊,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你一说,我找的一个SDM的simulink把小数位加多,输出确实可以是-3~4了,感谢感谢。

可以分享一下simulink的SD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