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锁定后的控制电压有纹波?

楼主(2020-05-29):
vco的控制电压一直有纹波,导致vco的输出也在一直波动,不能固定在想要的分频上。这样到底正不正常?
二阶的滤波器。
发现调大C2纹波能小一些,但是好像说会降低相位裕度。

网友:
不正常,一般Vcntrl的纹波很小,uV级别的。

网友A:
pfd+chp的死区大,或者系统哪里有漏电导致的吧

网友B:
环路带宽是多少呢,和Fref相比足够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d+chp的死区大,或者系统哪里有漏电导致的吧

死区是不是指:电荷泵开启速度不够快,而PFD的延迟做的也不够大,导致Up和Down的脉冲还没建立完成,就被重置了?(目前Icp是3.2u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路带宽是多少呢,和Fref相比足够小吗?

请教下环路带宽是怎么得出来的,可以仿出来吗?还是自己设定的,由滤波器的RC值控制的?看资料说环路带宽要低于10倍Fref。https://www.changpuak.ch/electronics/pll_loopfilter_calc.php
我在这个网站,把我想要最低参考频率1mhz和其它值填进去,算的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d+chp的死区大,或者系统哪里有漏电导致的吧

换了个PFD结构,发现小了好多,现在是上下浮动1.14mV,看了PFD有比较大的问题。不知现在的波动算不算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环路带宽是怎么得出来的,可以仿出来吗?还是自己设定的,由滤波器的RC值控制的?看资料说环路带宽 ...

环路带宽是可以计算的,计算的方法有很多版本,不同的版本都有一些差别。仿真的话可以通过pll各个部分电路的噪声传递函数来得到设置的带宽。

网友(2020-11-30):
引用 楼主:
换了个PFD结构,发现小了好多,现在是上下浮动1.14mV,看了PFD有比较大的问题。不知现在的波动算不算正常 ...

楼主,在吗? 方便加个QQ私聊吗?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我的QQ:490590125.

网友(2021-05-21):
楼主,你换的PFD结构是什么样的,方便交流一下吗?我也遇到了你这样的问题

网友C(2023-09-05):
引用 楼主:
换了个PFD结构,发现小了好多,现在是上下浮动1.14mV,看了PFD有比较大的问题。不知现在的波动算不算正常 ...

请问换的PFD结构是哪种呢,方便指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换的PFD结构是哪种呢,方便指点吗

用的这个电路做的

Fractional N PLL design example.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换的PFD结构是哪种呢,方便指点吗

好久之前了,给你找了下,后来用的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之前了,给你找了下,后来用的这个

非常感谢

网友:
好像纹波的量级有点大,这样相位差也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