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快递:Linux安装ADS2020update2.0及破解

楼主(2020-05-29):
1.安装ADS2020update2.0
#tar –xvf ads_202X_<updateX.X>_linux_x64.tar

2.patch
复制pubkey_verify到ads安装目录
#sudo ./pubkey_verify

3.License安装
替换license文件中的Nudlex与AABBCCDDEEFF为hostname和hostid后,
命令行执行:/opt/Keysight/ADS2020/Licensing/2020.20/linux_x86_64/bin/aglmmgr进行配置license
选择add license file .选择上面修改好的license文件,可多次尝试修改license
配置成功后,复制到环境变量所指文件夹;

4.修改环境变量(依据安装路径)
export HPEESOF_DIR=/opt/Keysight/ADS2020
export ADS_LICENSE_FILE=/opt/Keysight/ADS2020/license.lic
export PATH=$HPEESOF_DIR/binPATH

Enjoy!

网友:
多谢,正需要啦

网友A:
设置license时遇到如下错误:
Keysight Technologies
EEsof License Manager
aglmmgr_ex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cb-keysyms.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我的系统是centos6.7。已经安装过ADS2015,求助大神们

网友:
不要意思。通过查资料解决了,centos 请安装如下库:
xcb-util-image
xcb-util-keysyms

网友:
还是无法破解,希望大神帮帮忙

网友:
出現 : You do not have a license to run this feature

网友:
這license 無法使用

网友:
Do moduls SI/PI Pro work ?

网友(2020-07-30):
非常了不起,谢谢了

网友(2020-10-05):
给安装目录下所有文件都开放了读写权限,运行./pubkey_verify,提示Total 0 file are changed.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网友(2020-11-05):
有人破解成功了么 我这在root下 ./pubkey-verify -y了 然后 添加license后还是不行 hostname 替了ANY  网卡地址替了112233445566

网友B:
大家有尝试成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有尝试成功吗

我自己没问题

网友C(2021-03-10):
现在没问题了,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我按照那个修改license,怎么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没问题了,可以正常使用

你好,请问你的license是怎么改的,我怎么改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的license是怎么改的,我怎么改的有问题

license文件按照说明改就行了,好像关系不大。用license工具看总是有问题,不管它直接启动就行了。

网友:
嗯,我最后弄成功了,直接用terminal启动ads,然后检测license就可以通过了

网友(2021-06-22):
very good for ads2020 tool

网友(2021-10-29):
Ubuntu 18.04和Ubuntu20.04 安装 ADS2020和ADS2020 update2 ,都试了不行,都是卡在license这里,求救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E(2022-03-07):
执行完./pubkey_verify再执行./pubkey_verify -y,将license.lic的localhost改成你的hostname,ANY(有5个)改成你的hostid(一般为ens33网口的物理地址)。失败了就重启虚拟机,多试试就成了。

网友(点评):
你好,请问一直license不成功,怎么解决呢?

网友:
非常有用!

网友(2022-04-21):
这个破解文件适用<ads_2020_update1.0_linux_x64>吗?

网友:
软件的安装包还在不?可否分享下

网友:
rfpro能用么

网友(2022-08-16):
这个能打开,试试

网友:
有没有安装包共享下呀,官网已经不能下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执行完./pubkey_verify再执行./pubkey_verify -y,将license.lic的localhost改成你的hostname,ANY(有5个 ...

一直license不成功,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license时遇到如下错误:
Keysight Technologies
EEsof License Manager

我也遇到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你怎么解决了

网友(2022-09-26):
引用 网友F:
一直license不成功,怎么解决呢?

可能是缺少了 lsb-core 我是Ubuntu 22.04 ,命令行 sudo apt-get install lsb-core
然后应该就行了

网友G(2023-01-07):
请问linux版本的ads安装后如何启动...应用栏里没有App图标,命令行ads也没有对应指令...

网友: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安装包吗

网友(2023-02-17):
您好,无法进行EM仿真是怎么回事

网友(2023-10-28):
楼主还有安装包吗?已经找不到地方下载了

网友(2024-03-07):
引用 网友G:
请问linux版本的ads安装后如何启动...应用栏里没有App图标,命令行ads也没有对应指令... ...

同问,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4-07-19):
请问能破解2023或者ADS2024吗?

网友:
A short survey on nonlinear models of the classic Costas loop rigorous derivation and limitations of the classic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