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ltraedit编写代码时怎么显示竖虚线??

楼主(2020-05-29):
我记得ultraedit编写代码时在关键字之间可以显示竖这的虚线的,不知道怎么弄出来,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菜单:高级-配置-编辑器显示-代码折叠-启用显示/隐藏行和代码折叠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高级-配置-编辑器显示-代码折叠-启用显示/隐藏行和代码折叠功能

设置了,没有效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