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如何更新netlist而保持floorplan不变

楼主(2020-05-29):
想沿用以前的floorplan,只更新netlist和sdc,如何操作,打开以前保持的floorplan view,但netlsit/sdc好像也是以前的。
使用write_floorplan写一个脚本出来重新source吗?但选项太多了,无论怎么选都写不出tap cell,请问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
floorplan 不是只要macro就行了吗

网友:
选中macro  : write_floorplan -objects [get_selection] -output 222 然后source一下生成的tc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