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封测厂常见的高ESD风险工序-Wafer sawing后的rinsing

楼主(2020-05-29):
IC封测厂第一道主要工序Wafer sawing后紧接着为高压rinsing工序,通常采用DI水。而高压喷射出的水体就是一种常见的流体静电带电的情形,带有静电的DI水在wafer die上累积,静电击穿die中的dielectric膜层,从而导致发生ESD失效(具体ESD失效风险取决于die的器件结构设计以及rinsing工序的设置条件差异)。
附件为一家德国封测工厂中的实例简析。

网友A:
具体如何改善呢?提升DI水的浓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如何改善呢?提升DI水的浓度?

应对DI water rinsing的ESD风险,主要还是降低高压喷射出的流体的静电带电水平,常用的有增加DI water的导电率、改变DI water管道的filter安装位置以及喷嘴的导电性。

网友B(2020-11-09):
增加diamaflow设备,就是把二氧化碳溶于水里,把纯水阻值降低到1MΩ左右

网友(2020-12-23):
涨知识了

网友(2023-07-12):
多謝分享經驗..學習了.

网友(2024-03-07):
引用 网友B:
增加diamaflow设备,就是把二氧化碳溶于水里,把纯水阻值降低到1MΩ左右

diamaflow设备 与二氧化碳溶解机是2种机台,前面那是混切割液的。

网友:
真是感謝分享知識

楼主:
LEAN ESD正式推出了原创性的高速流体静电带电检测方案-LEANESCM测量系统,可实施精确掌握半导体Fab与封装阶段高速水体清洗单元的静电风险。

网友C(2024-04-28):
不是加CO2发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加CO2发泡的吗

鼓入CO2的措施只能一定程度降低高速水体的静电带电,但要完全解决当今主流制程以及40nm以下先进制程的芯片还是不够,必须要增加其他降低水体静电带电的措施。

网友:
这只是其中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