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无法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0-05-29):
# ** Error (suppressible): (vsim-12110) All optimizations are disabled because the -novopt option is in effect. This will cause your simulation to run very slowly. If you are using this switch to preserve visibility for Debug or PLI features, please see the User's Manual section on Preserving Object Visibility with vopt. -novopt option is now deprecated and will be removed in future releases.
# Error loading design

——————————————————————————————————————————————————————————
module div2(q,clk,reset);

output q;
input reset;
input clk;
reg q;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if (reset)
        q<=1'b0;
        else
        q<=~q;

endmodule

——————————————————————————————————————————————————————————

module div2_tb;
reg clk;
reg reset;
div2 d2(q,clk,reset);
always #20 clk=~clk;
initial
    begin
        clk=1'b0;
        reset=1'b1;
        #24 reset=1'b0;
    end
endmodule

楼主:
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头疼啊

楼主:
找到原因了D:\Program Files,这样的安装路径是有空格的

网友A(2020-06-29):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D:\Program Files,这样的安装路径是有空格的

安装目录没有空格,还是这样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目录没有空格,还是这样报错。

那可能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根据提示,如下cmd应该可以:
vsim  work.div2_tb    //去掉-novopt

推荐个数字设计深度入门课: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tuin=64ce5e2a

网友B:
不要使用-novopt,10.7之前的版本可以这样,但10.7似乎不行。为了避免模块端口被优化掉,使用vsim -voptargs=+acc就可以了。

网友:
修改modelsim.ini中的VoptFlow = 0为VoptFlow = 1

网友C(2021-03-23):
7+8楼是正解,改完配置,重启下,亲试,可以,谢谢!不过,我这边onVoptFlow 原来是1,我改为了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8楼是正解,改完配置,重启下,亲试,可以,谢谢!不过,我这边onVoptFlow 原来是1,我改为了0
...

求教,我怎么也弄不懂,-novopt是在哪里修改在下面的tanscript里面吗,那个cmd中怎么改呀,求教,孩子快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使用-novopt,10.7之前的版本可以这样,但10.7似乎不行。为了避免模块端口被优化掉,使用vsim -voptarg ...

谢谢哈,我仿真用了这个代码   vsim -voptargs=+acc work.count8_tb,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教,我怎么也弄不懂,-novopt是在哪里修改在下面的tanscript里面吗,那个cmd中怎么改呀,求教,孩子快 ...

7楼是正解,你在transcript窗口,就是最下面输出错误信息那个窗口,那个错误信息下面不是还有一行可以输入命令吗?在命令行输入 vsim -voptargs=+acc work.top运行就行。work是仿真库,top是顶层模块。
我也是出现这个问题找了好久。

网友(2021-07-15):
ModelSim SE User's Manual 用户手册里面有说到:使用命令 vsim -voptargs="+acc" mydesign

网友(2021-09-26):
引用 网友B:
不要使用-novopt,10.7之前的版本可以这样,但10.7似乎不行。为了避免模块端口被优化掉,使用vsim -voptarg ...

您好,可以详细解答一下吗

网友:
受教了,给大神们点赞!

网友(2024-10-10):
引用 网友D:
求教,我怎么也弄不懂,-novopt是在哪里修改在下面的tanscript里面吗,那个cmd中怎么改呀,求教,孩子快 ...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已经将vopotflow改为1了还是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