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种第一次见的ESD结构

楼主(2020-05-29):
请问各位大哥,有见过下图所示的ESD结构吗?跟泄放NMOS管串联的阱电阻是做什么用的啊?串联了电阻不是导致泄放阻抗变大吗?

网友A:
是为了保证所有叉指管子均匀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为了保证所有叉指管子均匀开启

均匀开启应该是电阻接在GGNMOS的GATE与地之间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均匀开启应该是电阻接在GGNMOS的GATE与地之间吧?

可以联想drain端加的SAB层,增加了电阻,保持各finger电流的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联想drain端加的SAB层,增加了电阻,保持各finger电流的一致性

SAB是均匀开启的有效做法,这个解析是对的。

楼主:
感觉应该是保证ESD泄放管finger均匀导通的,跟漏端加SAB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2020-06-29):
要是每根finger都有个电阻的话,应该可以往均匀性方面考虑。

网友(2020-08-08):
如果nmos管为主放电通路,那接nwell电阻太大了吧,可以使用nplus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