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种带启动电路的带隙基准设计

楼主(2020-05-29):
修改设计了一种带启动电路的带隙基准,可输出1.22V电压和50uA电流,各种仿真结果在文中给出,大家看看怎么样,能不能实际运用?

楼主:
顶一下,大家来看看这种设计结果能用吗?用的是TSMS 0.18um,5V电源电压

网友A:
首先,评估噪声最好看看rms,单看器件的噪声占比意义不大,从仿真结果看噪声带宽<1MHz,你就统计0~2MHz内的rms。这种结构的BG,你最好仿真多corner下,在ADE_XL仿真器下设置一百来个corner组合,输出的漂移量有多少。另外不知道你这个BG的使用环境,所以PM最好都在60度以上。然后就是由于没有采用cascode输出级,PSRR有点弱。其它的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评估噪声最好看看rms,单看器件的噪声占比意义不大,从仿真结果看噪声带宽 ...

谢谢,我是想给FVC(频率电压转换)提供一个恒流源充电,FVC工作工作频率100M左右,系统工作频率1G左右,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是想给FVC(频率电压转换)提供一个恒流源充电,FVC工作工作频率100M左右,系统工作频率1G左右, ...

没有接触过FVC,我提几个小白问题哈,你是打算用这个BG基准用来做恒流源充电?我没理解到你所谓的“充电”是什么意思,BG是没有驱动能力的,而且你的电路结构中输出节点很靠近PTAT核心电路,如果负载的跳变,那么电压就会漂很多。一般来说,BG输出节点都会挂一定量的电容,所以噪声不是太影响你的其它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是想给FVC(频率电压转换)提供一个恒流源充电,FVC工作工作频率100M左右,系统工作频率1G左右, ...

1. 低频的基准电压噪声也会被调制到高频的,具体spec还是要后续电路订

2. BG主要还是要看full corner以及mismatch的影响,typical corner下面调出个很好的温漂系数没什么意义

3. 看噪声贡献,电路没优化好,放大器噪声占比过高;如果三极管的电流减小一点,放大器电流增大一点,总噪声应该能低得多;你应该好好计算一下每个晶体管的噪声贡献

网友B(2021-04-25):
请问如何仿真bandgap的简并偏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仿真bandgap的简并偏置点

简并偏置点是电路出现电流为0时的情况,仿真中看不出来的

网友(2023-01-17):
下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3-05-05):
你这启动电路能关掉吗

网友:
请教一下:
1.仿真用的电路原理图中,L0~L3的作用是什么?电感值给的多大?
2.噪声你是怎么仿真的?

网友:
离实际应用还差很多呢

网友(2024-04-24):
运放和基准之间加一个电容是为什么呢?

网友(2024-06-21):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仿真bandgap的简并偏置点

输出端VBG给一个电压dc扫描,看输出电流有没有过零电流那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