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6 把原理图调入版图中,shift+F打开失败

楼主(2020-05-29):
我在Cadence IC616 版图中按connectivity——>update——>components and nets,把原理图调入版图中,如下图:
但是shift+F显示器件时显示failed
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顶一下,这咋办啊?

网友:
是不是原来的库license被锁了,你在library列表里看看有没有一个“库名_tech”的文件

楼主:
已解决,因为我tsmc0.18的库里面有个原来tsmc rf0.18的库,应该是有冲突,删掉就好了。我捣鼓了一整天才发现

网友(2024-12-01):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因为我tsmc0.18的库里面有个原来tsmc rf0.18的库,应该是有冲突,删掉就好了。我捣鼓了一整天才发 ...

我的也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应该删除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