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WFI

楼主(2020-05-30):
最近对MPSOC进行WFI测试,发现一个问题是:当3个Core(1~3)都处于等待中断以后(执行了WFI),对于同一中断的响应时间不一,即响应中断后立即读全局计数器,发现读出的数据相差160ns~170ns,亦即相差近20条指令执行时间,请大V指点?如何做到同步?

网友A:
你指的同步是啥意思? 3 个 core 必须同时开始处理,还是必须同时处理完毕?

完全一个时间点执行是不可能的,一个 cache miss 或者跳转就差的远了。及时 CPU core 能够同时相应,你的全局计数器也不能并行相应三个请求,差 20 个 clock 估计在总线访问的顺序执行上。不知道你的中断处理怎么做的,这个量级也可能是 L1 cache miss L2 cache h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同步是啥意思? 3 个 core 必须同时开始处理,还是必须同时处理完毕?

完全一个时间点执行是不可能 ...

我这里指的同步是同时开始同时结束。执行的程序是完全相同的。同步目的是可靠性要求。
WFI是同步开始。如果执行的程序是相同的,则也应是同时结束。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指的同步是同时开始同时结束。执行的程序是完全相同的。同步目的是可靠性要求。
WFI是同步开始。如 ...

我这里不进行中断处理。
WFI只是利用中断同步启动CPU执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指的同步是同时开始同时结束。执行的程序是完全相同的。同步目的是可靠性要求。
WFI是同步开始。如 ...

同时开始个概率会比较高,同时结束的概率非常低,需要用自旋锁之类的来保证同步。

及时程序执行的一样,硬件上执行时间也是不同,会有 cache miss,会有跳转预测 miss,如果读取外部寄存器会有总线竞争,至少到某个桥的地方有竞争,需要变成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开始个概率会比较高,同时结束的概率非常低,需要用自旋锁之类的来保证同步。

及时程序执行的一样, ...

目前使用WFI能够基本做到3核同步,就如你所说,读全局计数器不能做到完全同步,但随后的读数分析表明基本可实现步长相等,但偶尔有步长差,但差值最大为2。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使用WFI能够基本做到3核同步,就如你所说,读全局计数器不能做到完全同步,但随后的读数分析表明基本 ...

你的中断不做其他的事情?随着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所需要的时间就会差别越来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中断不做其他的事情?随着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所需要的时间就会差别越来越大。
...

中断事务由主核core0承担,同步核用于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