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I 时钟相位中的数据采样

楼主(2020-05-30):
刚开始学习SPI串口通信,对于协议中写的时钟相位为0时,第一个跳变沿数据被采样,第二个跳变沿数据被输出,这个采样和输出具体是个什么意思?  是表示当MOSI有效时候,第一个跳变沿主机的数据被采样出来到一个寄存器,第二个跳变沿输出到从机吗?还有关于SPI UART IIC之类的接口,是不是就相当于提供一个数据传输的通道,在顶层中通道的输入和输出分别对应两边设备的输出和输入,具体的数据处理需要在下游设备进行定义?
还请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A:
我也是小白,可能说的不对。
SPI全双工,发送数据的同时也接收数据。第一个跳变沿采集数据,表示将MOSI或者MISO中的数据接收,第二个跳变沿数据被输出,表示将数据发送到MISO或者MOSI中。
我当时写SPI时,写了两个移位寄存器,一个接收移位寄存器,一个发送移位寄存器。当你数据被采样表示接收移位寄存器接收1bit数据,数据被输出,输出移位寄存器移位,输出线连在移位寄存器某位上。

SPI你基本可以把它当成数据线,只是进行数据的传递,基本没有数据的处理,当然你也可以处理。数据都是在别的地方处理好了,在通过SPI发送出去或者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小白,可能说的不对。
SPI全双工,发送数据的同时也接收数据。第一个跳变沿采集数据,表示将MOSI或者 ...

大致明白什么意思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