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这个放大器的psrr在cadence里该怎么仿真?

楼主(2020-05-30):
放大器如下,不能接成单位增益的形式仿真了,请教该怎么搞?
谢谢。

网友:
接了功率管之后,是不是放大器的正负输入端可以换一下符号,然后输出out接到正输入端,负输入端作为vdc?

楼主:
把放大倍数调成1仿真psrr,跟实际应用中测试的psrr应该不同吧

楼主:
继续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