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使用遇到问题,无法复制大文件

楼主(2020-05-30):
我已经安装了VMware tools,复制小的文本文件没问题,但是想复制一个几G的calbire进来,复制进度完以后文件没有出现,但是下面的可用空间已经减少了。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cache下面可能有复制产生的缓存
可以清理一下。
shared Folder共享文件夹对于大文件的共享复制 个人感觉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che下面可能有复制产生的缓存
可以清理一下。
shared Folder共享文件夹对于大文件的共享复制 个人感觉 ...

我虚拟机里没有找到这个文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虚拟机里没有找到这个文件呢。。

是不是/var/cache 不确定

我用的centos6 ubuntu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var/cache 不确定

我用的centos6 ubuntu16

虽然没找到。。但是还是谢谢啦!但是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现在复制一次空间就少一次

网友B:
复制的文件会在~/.cache路径下生成缓存,清理一下这个文件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制的文件会在~/.cache路径下生成缓存,清理一下这个文件夹即可。

我的是Red HAT 5,找不到这个文件呢。为什么大文件就复制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