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cs编译quartus19.1的库文件报错?(急!)

楼主(2020-05-31):
用vcs2017编译quartus19.1的库文件时,报错:
UPIMI-E :undefined port in  module instatiation
....../sim_lib/synopsys/fourteennm_atoms_ncypt.sv, 2

然后我看这个库文件的第二行写着
`pragma protect begin_protected
...
这是一个加密文件。

有人遇到过同样问题吗?

感谢!

楼主:
quartus的库文件是加密文件,vcs或modelsim编译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在用VIP仿真平台是遇到过, 问INTEL他们发现有这个问题,他们的建议使用MODELSIM,我现在只能用MODELSI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在用VIP仿真平台是遇到过, 问INTEL他们发现有这个问题,他们的建议使用MODELSIM,我现在只能用M ...

后来解决了。

用他自带的仿真脚本.sh跑 然后把ip顶层不要编译,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解决了。

用他自带的仿真脚本.sh跑 然后把ip顶层不要编译,就可以了。

谢谢,看来我们的问题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