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传输线下面铺M1地层为啥感值和Q值会大幅降低

楼主(2020-05-31):
顶层金属左右打两个port,下面铺上底层金属M1,M1上打两个PORT

顶层金属左右打两个port,下面铺上底层金属M1,M1上打两个PORT

in和out是顶层传输线的port,A和B是M1上的两个port

in和out是顶层传输线的port,A和B是M1上的两个port

将A和B(M1上的两个port)都接地以后,L和Q都大幅降低

将A和B(M1上的两个port)都接地以后,L和Q都大幅降低

如图1所示,顶层金属左右打两个port,下面铺上底层金属M1,M1上打两个PORT如图2所示搭建原理图,in和out是顶层传输线的port,A和B是M1上的两个port。将A与B开路与接地分别仿真。
如图3所示,M1的两个PORT A和B 接地后,传输线感值和Q值大幅降低了,请教下这是为啥哪?

楼主:
咳咳,照理说这两层金属离得比较远,Q值下降一点点是可以理解的,为啥下降的这么多哪

网友:
感覺loss很大

楼主:
是的啊,65nm的工艺,但是为啥铺地比不铺地LOSS还大那

网友:
你以为M1和顶层金属离得很远,其实也就几um

网友(2023-04-11):
引用 楼主:
是的啊,65nm的工艺,但是为啥铺地比不铺地LOSS还大那

因为铺了地之后损耗是在金属上,不铺地损耗是在半导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