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了伪差分的压控振荡电路结果如下,请大佬们帮忙看看

楼主(2020-05-31):
伪差分单元是这种结构
最终仿真Kvco的结果会出现一个转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
并且,看其他人的论文,相同结构的KVCO是随控制电压增大而增大,为什么我的反而是减小呢

电路图

电路图

KVCO

KVCO

楼主:
另外,我刚发现了一个问题,当我M1管宽长比为14/1,M4为19/1的时候才能起振,将两个管子都改成19,或者14都不能起振,这是为什么呀,这个延迟单元不应该尺寸都对称么?

网友A:
KVCO不连续,应该是你仿真的问题,对于起振的问题,不会存在如你所说的情况,仿真的时候,可以在电源上加一个上电的过程,仿真不起振,是因为没有noise,实际是肯定有nois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CO不连续,应该是你仿真的问题,对于起振的问题,不会存在如你所说的情况,仿真的时候,可以在电源上加一 ...

哦哦,好的好的,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