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的LVDS接口问题

楼主(2020-06-01):
部分FPGA是支持L号输入的,而LVDS是存在数据和时钟两条线路。那么问题来了,FPGA内部在LVDS的时钟沿采数据,后面又是如何同步到FPGA自身的时钟呢。如果两个时钟频率不同的话,求助,谢谢

网友:
可以考慮使用非同步FIFO。

网友A:
LVDS 的频率是所少?

网友B:
L号还包括时钟信号?不就是一对差分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DS 的频率是所少?

输出时钟400M,数据DDR输出,后期可能时钟要升到2.5G

楼主:
引用 网友B:
L号还包括时钟信号?不就是一对差分信号吗?

要是只是一对差分信号,FPGA怎么知道出来的数据bps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