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adence51 dc仿真出现错误 求解答

楼主(2020-06-01):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DC analysis 'dcop'
     Matrix is singular (detected  at 'I2.K0.t1'and '_vvc:p')

网友:
这是开环的DC工作点仿真吗?是不是应该在闭环状态下确定直流工作点?

网友:
楼主最好把仿真电路也贴上来,否则没办法帮你找原因

网友:
加激励了么,怎么什么都是0?

网友:
这种的先查查激励源的各项参数,或者节点命名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