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UX中synopsisVCS的打开

楼主(2020-06-01):
第一次用linux,希望大佬们多多包涵在红帽版linux里打开synopsis是没有图形界面的吗?这样的话是新建一个文件夹然后写入代码吗?那新建文件夹的command怎么写呢?如果可以现在notepad++上写好代码再导入的话那导入的指令怎么写呢~

网友:
design_vision可以gui启动。还是多学一学基础再搞吧

网友:
先弄一本linux for dummies的书,好好学习一下linux,磨刀不误砍柴工。。。。

关于编辑器,大家一般都是vim或者emacs。。。。

网友:
建议先看一下linux基础,主要是linux文件操作,还有了解文件权限(一般平时最常用到的就是+x)
一定要学正则!一定要学正则!一定要学正则!(当年还没毕业的时候因为正则搜索被AMD刷了)
带gui一般是用dv也就是design_vision
各种软件(dc encounter vivado等)导入代码一般用source,比如source xxx.t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