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tenna

楼主(2020-06-01):
请教大神,如何有效预防接口的antenna violation?

网友:
输入输出垫buffer

网友:
输入输出可以插入一些diode cell

网友A:
加 antenna diode 到输入输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 antenna diode 到输入输入口

你好,怎么预判哪里可能会有违例?并不是所有的都需要加吧

网友:
端口加个BUFF

网友:
如果线太长,端口加diode,有时候也不管用

网友B:
简单的,端口用高金属层。
不简单的,加diode cel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端口用高金属层。
不简单的,加diode cell

端口用高层金属,有命令实现吗?还是得手动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端口用高层金属,有命令实现吗?还是得手动跳

端口用高层也会有违例的,也不可能设计初每个地方都插BUF或者ant单元,太浪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端口用高层也会有违例的,也不可能设计初每个地方都插BUF或者ant单元,太浪费了
...

对,也是有可能的,我想到一个方法,但是浪费线,比如只有5层线,那么开始布线的时候只用M1-M4,留着M5 专门修ant。不过这样M5的利用率不高

网友(2020-07-01):
预判这个不好弄吧,只能是发现了再加。当然你可以在抽lef的时候带上天线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