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SIM4工艺文件模型问题

楼主(2020-06-01):
n2

n2

n1

n1

1,有知道这里的1:typn=n,,,以及2:type=n,,这里的不同case,有什么意思吗?
2,发现不同数字case,中lmin和lmax 大小不一样,,  对应的一些参数如u0,vth0,kt1,ute等参数都不一样,,做设计时这里该怎么选z这里该怎么选则呢?

网友:
不需要你选啊,这个是bin模型,就是按W/L的区间做的模型;仿真时候会根据你给的管子的W/L值自动选取对应的参数

你只需要指定管子的类型是nch_18就可以了

楼主:
@andyfan                也就是说,想要确定自己需要的器件的参数,那么设计时,就要把尺寸控制在这个bin的模型下对吧!

网友A(2020-11-21):
兄弟,我遇见了一样的问题,请问你知道1:type=n 2:type=n什么意思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遇见了一样的问题,请问你知道1:type=n 2:type=n什么意思了吗

type=n  表示器件尺寸在不同区域内的分类,,,例如FIN在12到20之间,L在135n到240n时,它被归为到1类模型,那么如果你在设计器件尺寸时,正好在这个区间时,系统会自动调用这个模型;这个模型下的参数可供参考;

网友(2021-05-08):
借用这个贴问一下,谢谢楼主。有人知道Bin模型怎么做的吗,有哪些相关参考资料吗?Bin模型和Global 模型都哪些厂家在用?

网友B(2022-02-07):
引用 楼主:
type=n  表示器件尺寸在不同区域内的分类,,,例如FIN在12到20之间,L在135n到240n时,它被归为到1类模 ...

请问一下这个分区的具体划分在那里可以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分区的具体划分在那里可以查到

就在 你的仿真model 的文件里面,找找就可以看见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在 你的仿真model 的文件里面,找找就可以看见呢

我对工艺文件并不是很熟悉,请问是查图示中的那一张图?分区我估计是用里面的宽长的最大减最小,那么里面的dxln_na(或是dxln)是用的哪一个。dxln_na在mc_na,和各个工艺角都存在(ss_na,tt_na等)。另有不带na的,也就是第1张图,有和上面一样的情况,请问区别是什么?这里面的题头里的STD-SVT,STD-VT,都指什么?nch,nch_mac,nanch_mac,都是什么?不知道该怎么用另外想请问一下,哪里有对工艺文件的说明文件,好多符号看不懂
还有这里面带有mac(_na的似乎都是)的似乎都与mismach有关,还是说与蒙特卡洛Monte Carlo 有关,请问具体是什么含义?
小白求助一下大佬,真诚希望与您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工艺文件并不是很熟悉,请问是查图示中的那一张图?分区我估计是用里面的宽长的最大减最小,那么里面 ...

这里工艺文件里面的名词说明,一般没有什么文件会说明这些,只需要了解一部分我们常用的器件参数就可以了 比如vth,tox等等 ;1,你这里的na  指的是native的mos器件
2,STD_SVT,STD-VT指的是标准svt 器件,VT应该是另一种core device器件  ;具体区别查看 他的process (model) 工艺文件说明  一般是一个pdf文件,找一下;里面会概述一些器件和corner的说明;
3,mac  表示器件有蒙特卡洛的模型,可以进行蒙卡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工艺文件并不是很熟悉,请问是查图示中的那一张图?分区我估计是用里面的宽长的最大减最小,那么里面 ...

pch  nch  表示的就是PMOS,NMOS类型的器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pch  nch  表示的就是PMOS,NMOS类型的器件

谢谢大佬,最后问一下result browser里面model下的这些数字也是代表了分区的含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最后问一下result browser里面model下的这些数字也是代表了分区的含义吧
...

你那个model下面的 6,9什么的表示的是你调用器件的编号,类似于1号器件2号器件   这个数字没有什么特殊含义  点开这个器件后  会给出你仿真后  他的DC参数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model下面的 6,9什么的表示的是你调用器件的编号,类似于1号器件2号器件   这个数字没有什么特殊含 ...

但是我调用的器件远远不只这几个,而且编号也对不上。

网友(2022-05-26):
2L说的有理,学到了,谢谢!

网友(2024-12-26):
引用 楼主:
这里工艺文件里面的名词说明,一般没有什么文件会说明这些,只需要了解一部分我们常用的器件参数就可以了 ...

现在发现个问题foundry不同,提供的mc model也有区别
tsmc40nm的MOS需要换成_mac后缀的器件才能跑蒙卡,然后比如电阻只有一种器件,Q一下会看到With mismatch effect(选项里面有model/1/0),默认是选择model,跑蒙卡的时候是不是选择1电阻的mismatch才会考虑进去。
还接触过nexchip 55nm   MOS管也只给一个模型(没有专门的_mis或者_mac),那跑蒙卡之前就要像上面操作电阻那样,确定把MOS的mismatch效应选中了跑出来的结果才有意义。不然BG出来的1.2V的1个sigma只有几百u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