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资源需求量计算方式请教

楼主(2020-06-01):
假设要建立一个芯片团队,5个模拟,5个数字,5个layout,每个时刻最大启动任务假设如下:
15个人都打开了cadence,5个模拟全部都打开了virtuoso电路界面,5个layout全部都在画版图,5个数字也都在用virtuoso;同时有打开10个waveview,5个verdi,在看图;假设后台还跑了20个线长的hspice仿真,5个dc综合,5个pex提取操作。
我很好奇,在这么多任务并行进行时,服务器能吃的消吗?就拿PowerEdge R740来讲,整个服务器也就12个核,24个线程,32G内存。。。假设cadence运行需要2G内存,15个cadence不就占30G内存了吗?再加上看图软件啊,综合软件啊,仿真软件啊,岂不是会很卡?

网友A:
内存和资源都是动态分配的,不是固定的,所以即使大家都在用,那只能是每个人都觉得有点慢,而不是不能用。另外,一般内存可以大一点,比如256G。CPU干活是一步一步的,不会固定就干啥,或者每个人固定分几个线程。

网友:
按全并行计算的话,会卡
可以增加到两个服务器

网友B:
三台48线、384G内存程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和资源都是动态分配的,不是固定的,所以即使大家都在用,那只能是每个人都觉得有点慢,而不是不能用。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台48线、384G内存程服务器

谢谢,3台这样的服务器,这配置是不是有点冗余了?预算一共4万多点。。

网友C:
我想你们的思路应该是这样的:服务器放机房,大家每个人一个linux终端,vnc到服务器干活。所以我的建议是弄2台服务器,用光纤接口,服务器到linux的终端暂时可以用G网卡,然后安装grid或者其他的分布式系统,把linux的终端也用起来。这样2个强的服务器+15个linux 终端。

网友:
这15个终端如果也运行任务的话会不会很卡顿?

网友:
专机专用, 尤其是仿真的要花很长时间的,运算量很大的, 绝对不要和其他放在一个服务器里面, 不然一个任务死了,大家都不要干活了, 至少分成两个。运算单独一台, 仿真之类全部远程,这样至少大家都很干活

网友:
内存太小,只要有人跑仿真,内存很块就用完,别的用户的确也能用,就是卡到爆

网友D:
做虚拟化。把仿真的服务器单独那一台出来。就算仿真死机了。但是不影响另外一台虚拟机。预算四万
可以买到 4214*2  48线程   256G内存  万兆光口的 4t*3的硬盘了。所以你是不是被你的供应商给坑了。还是你在京东买服务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3台这样的服务器,这配置是不是有点冗余了?预算一共4万多点。。
...

费用在加一点,会选择性更好一些。

网友:
买二手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虚拟化。把仿真的服务器单独那一台出来。就算仿真死机了。但是不影响另外一台虚拟机。预算四万
可以买到  ...

二手应该这个价,如果是新的,估计二十万也买不到吧?具体新的多少钱还真不清楚。

网友B:
虚拟化不适合做ic 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你们的思路应该是这样的:服务器放机房,大家每个人一个linux终端,vnc到服务器干活。所以我的建议是弄 ...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AE部门平时会用到Aultium Designer PCB设计软件,QuatusII或者ISE开发环境,再加上keil+PADS/ADS+AutoCAD常用工具,人数也就3-5个人,
想给他们配个windows系统小型服务器。能给推荐一下,需要什么样的配置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虚拟化。把仿真的服务器单独那一台出来。就算仿真死机了。但是不影响另外一台虚拟机。预算四万
可以买到  ...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AE部门平时会用到Aultium Designer PCB设计软件,QuatusII或者ISE开发环境,再加上keil+PADS/ADS+AutoCAD常用工具,人数也就3-5个人,
想给他们配个windows系统小型服务器。能给推荐一下,需要什么样的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拟化不适合做ic 设计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AE部门平时会用到Aultium Designer PCB设计软件,QuatusII或者ISE开发环境,再加上keil+PADS/ADS+AutoCAD常用工具,人数也就3-5个人,
想给他们配个windows系统小型服务器。能给推荐一下,需要什么样的配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AE部门平时会用到Aultium Designer PCB设计软件,QuatusII或者ISE开发环境,再加上kei ...

FPGA的建议弄到内网,控制权限,svn里增加脚本,检查pof或者bin文件,(pof和bin文件里都有一些属性),才能check in,外网check out。

PCB设计软件以及其他的,直接装到自己的台式机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