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大佬见过这种ESD结构

楼主(2020-06-01):
有没有大佬见过这种ESD结构

网友A:
这个是tielow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tielow吧

怎么解,是把哪点拉低,怎么拉低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解,是把哪点拉低,怎么拉低的?

还有,它是存在于外围一圈电源线底线之间的

网友:
只是decoupling MOS CAP,先进制程的MOS CAP都要用这种结构

楼主:
thank you for sharing
请问你这是哪本书上介绍的

网友B:
我Google随便搜的paper,这种结构到处都有,很常见,自己Google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Google随便搜的paper,这种结构到处都有,很常见,自己Google一下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