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AR ADC比较器

楼主(2020-06-01):
12位的ADC,比较器只用一级预放大加上锁存级够用吗?仿真出现误判现象怎么解决?

网友:
够不够不是可以通过计算得到吗?比如亚稳态区间是否小于1/2 LSB,最小offset能容忍多大,以及kick back噪声容忍度等。怎么一概而论,而且你看论文,很多连预放大级都没有,直接动态比较器,结果也挺好。至于仿真到误判,说明处于亚稳态区,加大预放大倍数也可以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