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注入锁定倍频器或分频器的相位噪声仿真问题

楼主(2020-06-01):
rt,请问在用pss+pnoise仿真相位噪声的时候,怎么设置pss呢?里面的oscillator要不要打开呀?

网友(2020-07-20):
不需要的

网友A:
vco才要打开

网友(2021-01-22):
引用 网友A:
vco才要打开

前辈你好,但是注入锁定倍频里面有振荡器,我仿真tran和pss的电压波形就完全对不上,时域振荡器工作正常,同一条线上的pss电压波形仍然为注入信号的频率。我请教一下这个仿真设置应该是怎样的尼? 期待您的回复和执教,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