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drc时出现lat.3p,不知怎么修改

楼主(2020-06-01):
新手上路遇到这个错误,用的台积电18um工艺规则,看网上说用保护环,但是套了以后还算是解决不了,求助各位老哥!

网友A:
mos管OD到衬底接触小于30um

网友B:
如果加的保护环的尺寸大于60umX60um了,依然没有办法满足DRC要求,如果为了过DRC,还是要在某个方向把尺寸降下来,纵向上把finger width减到55左右,或者横向上增加pickup tap的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加的保护环的尺寸大于60umX60um了,依然没有办法满足DRC要求,如果为了过DRC,还是要在某个方向把尺寸 ...

我的保护环是用过孔设置rows加的,请问这样有没有问题?减小尺寸的意思是减小管子总体的尺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OD到衬底接触小于30um

请问od指的是外径吗,是哪里的外径呢。抱歉我是刚接触这个不太懂。。

网友C:
简单来说就是包围你管子的guard ring的x/y方向间距要小于60u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来说就是包围你管子的guard ring的x/y方向间距要小于60um

但我的间距都已经小于60u了呀,请问是我的guardring画的有问题吗,我是直接用过孔设置rows接起来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我的间距都已经小于60u了呀,请问是我的guardring画的有问题吗,我是直接用过孔设置rows接起来画的 ...

从drc warning看,你画的是pmos,而它所在的nwell的nguard ring不符合latch up这项的要求。如果方便的话,能否截个图看下?

网友:
不是,这个意思是你PMOS的体引出没画,或者是画的太远。

说白了就是管子的D/G/S/B,没有B,或者是B引出太远,会引起latchup。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drc warning看,你画的是pmos,而它所在的nwell的nguard ring不符合latch up这项的要求。如果方便的话 ...

这是我尝试guardring的管子,总体电路我还没有套保护环  ,因为也不知道具体要如何操作正确

楼主:
有没有老哥救一下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老哥救一下命

你P管没有放在NWELL里面 ,试试在用nwell把你的P管和nwell  guradring包起来在做一遍DR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