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IC51 MOSFET region 在哪查看?

楼主(2020-06-02):
请问 Cadence IC51 在哪设置可以直接看MOS 工作的Region, 不是用 Print DC operating 的选项查看。
MOS管太多 一个一个点太慢了。 记得有个设置能改想看的参数 可以添加 region, 找了半天没找到在哪。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F ---->Edit

Edit 下边哪个选项呢,没看见有能添加的啊。 谢谢

网友:
select the library name and cell name ,then you will  find "the next step" by clicking  other buttons

网友B(2020-11-13):
参考这个看看  ,annotate  里面有个seup   设置一下

网友C(2021-04-28):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看看  ,annotate  里面有个seup   设置一下

这个文件用word好像没法正常打开,用wps打开就都是乱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文件用word好像没法正常打开,用wps打开就都是乱码了

61的话可以右击管子最下面有个setup  去设置一下

网友D(2024-08-28):
在原理图点view-Annotations-setup-Library改为工艺库,cell选pmos或nmos,下面的gm改为region

网友(2024-10-18):
引用 网友D:
在原理图点view-Annotations-setup-Library改为工艺库,cell选pmos或nmos,下面的gm改为region ...

确实有用,我之前是新增一条region,死活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超出显示个数了。
原来可以把默认中的不需要一条的替换为region,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