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中握手信号被综合成gated clock

楼主(2020-06-02):
前提:不是专门的FPGA设计,是一个ASIC设计但是想使用fpga简单验证一下功能。
遇到一个问题,vivado设置完基本时钟后,发现许多其他信号(包括但不限于握手信号)被综合成了门控时钟,还特别多。很难一一处理。

代码是这样:

  1. always@(posedge adeoc, posedge rst_adiftmp) begin
  2. if(rst_adiftmp) adiftmp <= 1'b0;
  3. else                adiftmp <= 1'b1;
  4. end

综合后结果是这样:
综合器把adeoc信号当成门控时钟了。本身ad时钟和系统时钟是异步的。

有太多这种“Q”时钟了……
有人对这种情况有了解吗?如何解决?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这不就是寄存器的时钟复位吗,adeoc就是时钟啊,asic难道就不是时钟了吗?

网友:
另外我觉得功能应该是对的,只要PR能过,应该没有问题,也不需要加约束,本身就是异步的

楼主:
这样写用很久了,流片也很多次了。以前在ISE上面一直没出过时序违例问题,所以没管过。但是现在换成vivado之后,综合结果总是不理想。然后看了许多ug文档和百度文章,现在怀疑到这些未约束时钟上了。
这里面的一些“Q”,有的是上面说的握手信号,有的是cpu取指寄存器,应该是被cpu时钟驱动的,但是在vivado综合后,把这些寄存器的“Q”端识别成时钟了,而不是这些寄存器的CK端。

网友A:
不是这段代码的问题,而且adiftmp是在别的地方怎么用的。他的14个load都是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段代码的问题,而且adiftmp是在别的地方怎么用的。他的14个load都是在哪里。 ...

总线时钟上升沿驱动,如果adiftmp为真,则置位adif,把adeoc信号产生的中断临时信号同步到总线时钟上,还有置位eoc_flag,同步到总线时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