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生成网表的问题

楼主(2020-06-02):
我想写个脚本生成netlist来做仿真。
我用 netlist来生成网表的时候, 出来的网表多位数据的网表的<>没有了,被吃掉了。但是我想保留着。 我看了生成的目录里有一个ihnl/control的文件,里面是对应了一下生成网表里,把<>这个给去掉了,还把大写的改成了小写。
我想应该是有一个对应的文件,专门来设置那些字符去掉,或者改成另外的。
但是我找不到这个文件,不知道在哪里能修改这个。
有谁知道怎么解决吗?

补充内容 (2020-6-13 12:55):
已经搞定了。就是修改这些参数前,要先解锁。

楼主:
应该是定义hnlMapIfInName的问题。但是我从新定义了,但是没什么效果,生成netlist的时候,还是用的旧的。
我用adel 里来产生的netlis,定义的又不一样。真不知道怎么改了。

simSetDef().... hnlMapIfInName is initialized to ("*" ("+" nil) ("(" nil)
(")" nil) ("," nil) ("." nil) ("$" nil) ("[" nil) ("]" nil) ("<" nil) (">" nil)
("!" nil) ("A" "a") ("B" "b") ("C" "c") ("D" "d") ("E" "e") ("F" "f") ("G" "g")
("H" "h") ("I" "i") ("J" "j") ("K" "k") ("L" "l") ("M" "m") ("N" "n") ("O" "o")
("P" "p") ("Q" "q") ("R" "r") ("S" "s") ("T" "t") ("U" "u") ("V" "v") ("W" "w")
("X" "x") ("Y" "y") ("Z" "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