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时候为什么clock network delay(ideal)不是0?

楼主(2020-06-02):
请问DC时候为什么clock network delay(ideal)有时候是0,有时候不是0?我设置了dont touch 和ideal属性,不是应该不计算吗?

网友A:
应该时钟网络有交叉,有的net不是ide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时钟网络有交叉,有的net不是ideal

感谢回复,DC的时候把所有的clk都设为ideal,请问为什么还是非0的值呢?

网友B:
如果是in2reg的话,会有input 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in2reg的话,会有input delay。

感谢回复,不是in2reg的,是generate clk的group的,开始点是个reg的CLK,launch path的clock network delay(ideal)是0,capture的不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