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ip-chip,wire-bond可以在芯片上共用吗

楼主(2020-06-02):
flip-chip,wire-bond可以在芯片上同时存在吗,我看了layout rule只是规定了一些金属的线宽。是不是有一个介绍封装的文档。然后flip-chip提到的LNP是什么.

网友A:
layout设计上可以通过改动top层metal和pad两层mask,甚至只改动pad一层mask来达到产品同时满足flip-chip和wb的需求,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楼主想要方式。如果想用不改动mask可能比较难,因为这两种封装对pad开窗的design rule不同,所以很难共用wafer,除非非常非常巧合恰好两种bonding对pad的需求一模一样。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设计上可以通过改动top层metal和pad两层mask,甚至只改动pad一层mask来达到产品同时满足flip-chip和w ...

那可以这么理解吗,flip-chip和wire-bond,在工艺制造上是可以共存的,但只是最后开窗和线宽之类的的DRC会不同。

网友:
是的,实际上这个问题还是在设计这边,跟fab制造没关系。layout设计时尽量采用共版设计,可能会增加cost,但是能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网友(2024-05-13):
LNP是low noise pattern

网友:
当然可以,filp-chip和wb是可以同时存在在一个wafer上的,不过这种封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晶圆级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