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分析IR drop

楼主(2020-06-02):
ICC lab
在SPN布电源线的时候
布完电源线后进行IR drop的分析

analyze_fp_rail  -nets {VDD VSS} -voltage_supply 1.32 -power_budget 350 -pad_masters { pv0i pvdi }
新人疑问:1、power_budget 350这个值是什么意义以及怎么选择该值?2、红色区域指的是IR drop最坏的区域,那是不是右边IR drop的最坏值小于我设置的10%*supply voltage即是满足要求?

网友A:
1.这个值是预估的POWER,你可以根据后续的PTPX结果进行调整,你也可以根据ICC做完后的report_power进行设置
2.这个可以给你进行参考,发现你最大的IR-DROP,后续还是要进行常规的redhawk或者其他软件进行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值是预估的POWER,你可以根据后续的PTPX结果进行调整,你也可以根据ICC做完后的report_power进行设置 ...

明白了! 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