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输出噪声对VCO输出噪声的影响?

楼主(2020-06-02):
设计ku波段的vco,用LDO供电和理想电源,vco输出相噪差别很大,如下图,请假各位大神,该做哪方面的优化呢?只是觉得LDO的输出相噪已经比较好了,不该有这么大的影响

LDO输出相噪

LDO输出相噪

LDO输出相噪

使用LDO前VCO输出相噪

使用LDO前VCO输出相噪

使用LDO供电后VCO的输出相噪

使用LDO后VCO输出相噪

使用LDO后VCO输出相噪

没使用LDO供电的VCO输出相噪

楼主: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楼主说的相差很多是指2db? 2db?可能比仿真误差还小
帮顶,
另外建议楼主波形放一张图里,噪声用积分曲线,

网友:
同意LS,2dBc的变化已经算是很小了

网友B:
你自己先测一下,LDO出来的电压的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先测一下,LDO出来的电压的纹波

我是在理想电源上叠加的噪声文件,输出的电源波形基本就是理想波形

网友C:
LDO的頻寬跟得上VCO的頻率變化?

网友D:
好奇楼主LDO的结构,噪声好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O的頻寬跟得上VCO的頻率變化?

跟不上,所以这是用噪声文件叠加在理想电源上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楼主LDO的结构,噪声好低

单看LDO我也觉得噪声够低了,但是不知道为啥对VCO的相噪还是有这么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相差很多是指2db? 2db?可能比仿真误差还小
帮顶,
另外建议楼主波形放一张图里,噪声用积分曲线, ...

按理来说LDO的噪声已经很好了,不应该有这个差别啊,我试了不同的噪声文件,表现出来的相噪变化很明显,说明LDO的相噪确实影响到了VCO的输出相噪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O的頻寬跟得上VCO的頻率變化?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仿真LDO噪声对VCO输出噪声的影响的呢?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C:
先將LDO+VCO一起跑transient,看LDO輸出的ripple大小,如果太大在輸出點在穩壓電容看可否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將LDO+VCO一起跑transient,看LDO輸出的ripple大小,如果太大在輸出點在穩壓電容看可否改善 ...

只是仿真tran,然后看ripple吗?VCO的输出相噪怎么对应呢?我加过稳压电容,效果不明显(设计的时候LDO输出本身就有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