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set_pnet_options -complete "METAL4 METAL5"后摆放stdcell出错

楼主(2020-06-02):
SPN后
使用set_pnet_options -complete "METAL4 METAL5"命令

再create_fp_placement -timing_driven -no_hierarchy_gravity
想使strap下不摆放std cell
出现以下问题:

std cell摆放错乱

set_pnet_options -partial "METAL4 METAL5"虽然不报错 但是strap下还是会摆放stdcell
求解

网友A:
错误不是很明确的说了是超面积了,放不下。不是pnet这个错误。是因为使用了pnet后导致剩余面积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不是很明确的说了是超面积了,放不下。不是pnet这个错误。是因为使用了pnet后导致剩余面积不够。 ...

感谢您的回答

但是这个面积怎么设置呢,我是跟着lab2010做的,看了视频也没有什么差别啊

网友:
在floorplan下的create floorplan中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