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外补偿LDO的软启动问题

楼主(2020-06-02):
带片外电容的LDO上电时会出现peak电流,其peak值可达到最大负载电流的10倍以上,风险很大。一般需要软启动电路来限制上电时的peak电流。从paper上看到一种Minimum-Selector-Based Soft-Start Circuit,仿真发现peak电流的持续时间减小了(小于1us),但还是无法完全消除peak电流。求教如何完全消除peak电流 (或者限制在最大负载的3倍量级)。

误差放大器的结构是这样的,后面通过一级buffer,接PMOS功率管。

网友: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II: EXPRESS BRIEFS, VOL. 57, NO. 10, OCTOBER 2010
A Compact Fully-Integrated Extremum-Selector-Based Soft-Start Circuit for Voltage Regulators in Bulk CMOS Technologies
Mohammad Al-Shyoukh, and Hoi Lee, Senior Member, IEEE

楼主:
过流保护电路可能有用,但还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楼主:
通过延长启动时间,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金属的过peak电流能力不好评估,尤其是这种短时间(10us量级)的peak电流,工艺厂商的datasheet上说得也不清楚。哪位大佬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这个VRMP电压缓变,只是解决了启动时的输出电压过冲,对于功率PMOS的peak电流没有作用;
功率PMOS的peak电流,只能通过限流电路来实现,你可以将启动时的限流值设定为最大输出电流的1/2甚至更低,启动结束后逻辑切换,回到正常的限流值,不会影响功能,只是启动时间变长;
而且,外挂电容的LDO,一般是需要限流功能的。

楼主(2020-12-07):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VRMP电压缓变,只是解决了启动时的输出电压过冲,对于功率PMOS的peak电流没有作用;
功率PMOS的peak ...

    请教一下,限制peak电流是通过限制功率管的栅极电压实现的吗?如果是启动时将功率管的电压限制在某个值,等到输出电压上升到设定值时再逻辑切回到环路来,那么电压过冲的问题又出现了。
    请问完整的实现思路是什么?

楼主(2023-04-05):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限制peak电流是通过限制功率管的栅极电压实现的吗?如果是启动时将功率管的电压限制在某个 ...

已解决问题。当输出电压比设定值稍高时,再把功率管gate控制切回到LDO环路,就解决了电流过冲的问题。

网友B(2023-07-11):
引用 楼主:
已解决问题。当输出电压比设定值稍高时,再把功率管gate控制切回到LDO环路,就解决了电流过冲的问题。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楼主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楼主怎么实现的呢

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减小爬坡电压的上升速度。当然,如果对LDO的上电速度有要求,那就要通过限流电路和爬坡电路来做切换了。

网友(2023-09-07):
參考看看 2010_A Current-Limiter-Based Soft-Start Scheme for Linear and Low-Dropout Voltag.pdf (197.5 KB , 下载次数: 197 )

网友:
后面加OCP模块就可以了啊

网友C(2023-12-11):
无法完全消除peak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法完全消除peak电流

想要完全消除peak电流,还是要爬坡电路 配合 钳位电路一起使用。

网友:
通过限流电路和爬坡电路来做切换

网友D(2025-11-11):
请问什么是爬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什么是爬坡电路?

用固定电流给电容充电,电容电压是缓慢爬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