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 share bus & MBIST

楼主(2020-06-02):
现在有个IP,内部memory 很多,留了MBIST接口,但是是share bus interface。我使用tessent -shell flow 生成MBIST的时候需要吃进去XXX.tcd_mem_cluster_lib和logical.lvlib。
问题1:已经知道XXX.tcd_mem_cluster_lib这个是个描述share bus interface 与logical memory的映射关系。但是不知道怎么产生?
问题2:logical.lvlib 是描述logical memory 与physical memory的映射关系。但是不知道怎么产生。
以上两个问题若是需要自己手写怎么搞呀?

网友A:
.lvlib文件是memory compile生成的哦,你要是有格式,可以自己写也行,主要是描述RAM各个端口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lib文件是memory compile生成的哦,你要是有格式,可以自己写也行,主要是描述RAM各个端口的作用; ...

mem.lvlib   我自己可以写,但是 share bus interface 结构的那个文件,还有logical mem 的结构文件,原来没接触过过,文档语法能看个大概,缺一个实际的东西理解。

网友B:
如果外部的IP用到shared bus mem,一般会交付一个mbif文件,tessent可以自动转换称 cluster lib 和memli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外部的IP用到shared bus mem,一般会交付一个mbif文件,tessent可以自动转换称 cluster lib 和memlib ...

若是Arm A系列核的话一般是有mbif文件的是这个意思是吗?可以提供给小弟一个参考吗?

网友(2020-12-31):
大佬,请问你怎么写的,tcd_mem_cluster_lib, 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2021-08-02):
引用 楼主:
若是Arm A系列核的话一般是有mbif文件的是这个意思是吗?可以提供给小弟一个参考吗?
...

兄弟,你搞定了吗?具体怎么搞啊?

网友(2022-01-20):
我也想求个a53 mbif,自己写太痛苦了,完全不了解这个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