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中有MISMATCH模型,具体代表什么含义呢

楼主(2020-06-02):
1资产
PDK中有MISMATCH模型,具体代表什么含义呢
比如,我们都可以理解一个电路的常规仿真,设置关心的的PVT和想要看的仿真,然后启动仿真看结果皆可以了
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了MISMATCH模型做MC仿真,那么每个iteration,都是那些参数变了呢?
再例如我们设计了一个bandgap,内部有比较器电路,它的对称性要求极高,需要版图严格匹配,也有一些启动电路等,只要功能不要求特别高要求的匹配,那么我们选择mismat模型做MC仿真,究竟是哪些器件不匹配了呢?

网友: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 gives a simplified example of the Monte Carlo analysis flow:
perform nominal run if requested
if any errors in nominal run then stop

for each Monte Carlo iteration {
  if process variations specified then
  apply “process” variation to parameters
   if mismatch variations specified then
   for each subcircuit instance {
          apply “mismatch” variation to parameters
    }
    for each child analysis {
          run child analysis
          evaluate any export statements and
          store results in a scalar data file
     }
}

The following is the syntax for the Monte Carlo analysis:
Name montecarlo parameter=value ... {
analysis statements ...
export statements ...
}

Parameter
dut=[...]
If set, then the specified subcircuit instance will have process
and mismatch variations applied, the unspecified instance will
only have process variations applied. All subcircuits
instantiated under this instance will also have process and
mismatch variations enabled. By default, mismatch variation
is applied to all subcircuit instances in the design and process
is applied globally. This parameter allows the testbench to
change and not affect the variations seen by the actual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