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补偿右半平面极点问题

楼主(2020-06-02):
根据cascode补偿方案可以推导出左半平面共轭极点,参考Issues in “Ahuja” Frequency Compensation Technique ,我推导的结果和它的类似。根据公式只有左半平面的共轭极点,为什么仿真会出现右半平面共轭极点呢,很困惑,求各位大神解惑啊。

网友A:
M4画错了吧,不应该是pmos

网友B:
是因为M4的电流太小,M4源端的极点开始影响你的电路,从而变成了3级运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M4的电流太小,M4源端的极点开始影响你的电路,从而变成了3级运放吗? ...

这个和补偿电容有直接关系,最好能从公式上推导出来。

楼主:
有点miller补偿引入右半平面零点的意思

网友C:
楼主能给个该电路的小信号模型吗,我看网上有两种,gm3的电流是接在两个节点之间 还是一端接地另一端接漏极啊,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给个该电路的小信号模型吗,我看网上有两种,gm3的电流是接在两个节点之间 还是一端接地另一端接漏极 ...

我用的是一端接地一端接漏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一端接地一端接漏极。

谢谢 楼主

网友D(2020-08-13):
请问LZ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像是产生了右半平面复极点对,瞬态震荡,但找不到原因

楼主:
解方程可以看出有,映射到电路里暂时没想到

网友(2020-09-25):
引用 楼主:
解方程可以看出有,映射到电路里暂时没想到

问题解决了吗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1-03-24):
引用 网友A:
M4画错了吧,不应该是pmos

class ab的输出级是p管

网友(2021-06-19):
补偿电容太大了 高频的时候短接了中间一级 相位发生了变化 本来向下 现在向上

网友:
楼主有找到结果了没有,跟图中的MP以及负载电流有关系吗?我也很想知道原因。

网友(2022-09-19):
引用 网友D:
请问LZ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像是产生了右半平面复极点对,瞬态震荡,但找不到原因 ...

请问LZ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遇到了空载会瞬态震荡

网友(2022-11-27):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一端接地一端接漏极。

这两种小信号电路是怎么简化出来的?我不理解为啥一端接到地上去了。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