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仿真gmId时如何画曲线簇

楼主(2020-06-02):
求助大神解答:在网上看chris的课程时上面有讲到gmId设计方法,其中使用.ocn脚本画出不同L下的ft vs gmId 等曲线簇,但是我使用的是IC617,创建脚本仿真的时候会报错,不知道有什么其他好的方法可以画曲线簇么。

网友A(2020-07-29):
请问下解决了吗?

网友:
哈哈,chris的方法只适用于他那个工艺,我也被难倒过,IC版本和工艺可能都会影响到曲线的仿真,最主要的原因还是dc-dc保存不下来。scs文件的编写在我一个主题贴中,一位前辈有指出,我试了一下,有的工艺可以,有的不行,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解决了吗?

没有得到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得到解决

你前面跟着视频走,直到save.scs那里,不需要跟着视频做,你直接在参数扫描那里设置VG跟L两个变量,照着视频改ocean脚本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得到解决

报错应该是你软件什么设置不对之类的,我也是617的,是可以仿出来曲线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应该是你软件什么设置不对之类的,我也是617的,是可以仿出来曲线簇的 ...

好的,那我试试,谢谢!

网友(2020-11-24):
引用 网友A:
报错应该是你软件什么设置不对之类的,我也是617的,是可以仿出来曲线簇的 ...

前辈你好,你仿真的曲线簇是以gmid为横坐标的吗?我想请教一下,怎样设置才能保存下管子扫描过程中的所有参数。scs文件好像因为不同的库而有所变化

网友(2021-07-10):
你的caculator里,有没有一个wavevsWave的function?

网友(2021-11-07):
http://bbs.eetop.cn/thread-916228-1-1.html  我写了下,基本可以用

网友(2022-03-22):
good discussion and many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