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查看瞬态电流

楼主(2020-06-02):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带隙基准电路,想请问一下我想看一下启动时的电流应该怎该怎么操作,点哪个选项,点哪个节点还是线呢

网友:
启动时,在模拟模拟不出来的。
但现实在量测时确有可能发生。

网友:
赋简并态初值自然可以仿真出启动过程,在各条支路加一个0v虚拟电压源就可以看电流了,很简单的。

网友:
你想看哪个支路的电流就点哪个支路的mos吧,如果看电源的就点电源的一端吧

网友A:
要看瞬态电流需要先保存电流节点,MOS管的源或漏端,电阻的一端或者电源节点,tran跑完就可以直接打出瞬态电流了。

网友:
be beneficial for me in one way or anoth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瞬态电流需要先保存电流节点,MOS管的源或漏端,电阻的一端或者电源节点,tran跑完就可以直接打出瞬态 ...

谢谢啦~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