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alibre时出现了以下报错,求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20-06-02):
[root@work-eda aoi]# ./aoi_cal_2018.1_27.18_mib.exe

Unpackager could not be executed as stand alone

楼主:
附上详细图片信息

网友:
好像是要使用后边命令,比如   ./aoi_cal_2018.1_27.18_mib.exe  run_as_root

网友A:
改成755权限,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755权限,再试试

谢谢,我发现是因为在linux下解压缩不对,还是得在windows先解压了

网友B(2021-09-18):
大佬请问你解决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是在windows解压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问你解决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是在windows解压的呀

我后来在windows下解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后来在windows下解压就好了

诶诶 谢谢大佬 我后来又找了一个资源可以用了

网友(2023-10-30):
我好像明白了,这个exe文件要从windows 放到共享文件夹里面,再在linux里面复制过去。不能直接从windows里面拖进去

网友(点评):
非常有可能,我都忘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