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时,报错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如何解决

楼主(2020-06-03):
(图片)

网友A:
看器件类型是一样的,可能就是连线连错了。

网友:
有的rule deck写法不同,连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器件类型是一样的,可能就是连线连错了。

那连线错误为啥没有显示net错误呢要是连线连错了应该有net的错误吧。
还有如果是连线错误,意思是线连错位置了还是有没连上的。
不好意思,菜鸡勿喷。

网友:
检查这部分的版图

网友(2020-08-17):
器件类型没错,基本上就是连线的问题,因为工具也不是百分百智能,所以在判断时无法百分百精确的

网友:
可以检查相关连线,有可能是器件上的线有连出来,但是转接的时候忘记打孔之类的

网友B(2023-05-21):
引用 楼主:
那连线错误为啥没有显示net错误呢要是连线连错了应该有net的错误吧。
还有如果是连线错误,意思 ...

答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基本上就是连线的问题,可能有些地方没打孔或者打错孔或者连错了,机器没有检查出来

网友(2024-03-27):
确实是连线有问题,多谢前辈们!

网友(2024-06-04):
确实没什么神奇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