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在纸上画出用layer构成pmos nmos

楼主(2020-06-03):
有哪位大佬能帮一下怎么在纸上画出用layer构成pmos nmos

网友A:
这是面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面试了?

是的,请教

网友A:
这个图一般的design rule都会有,如果你手头有design rule的话可以翻一下。我手头的design rule有大概你所需要的图形供参考。而且面试官可能会比较喜欢让人画剖面图,这个你随便百度应该都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一般的design rule都会有,如果你手头有design rule的话可以翻一下。我手头的design rule有大概你所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