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un/xrun如何得到例化的层次和路径

楼主(2020-06-03):
例如我有一个 A模块 它在 X、Y中都被调用(例化),我怎么用脚本或者命令把调用了模块A的所有路径都找出来,类似于shell 中的find -name A

网友A:
这个verdi是强项~脚本的话就verilog::netlist这个可以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verdi是强项~脚本的话就verilog::netlist这个可以抓。

感谢回复,还是没听明白

网友B:
你需要使用vpi ,递归扫描所有module instance,判断其内部是不是有你需要的,如果我打印出vpiFullName就可以了,很简单的一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使用vpi ,递归扫描所有module instance,判断其内部是不是有你需要的,如果我打印出vpiFullName就可 ...

首先感谢回复,其次,我没听太明白

网友C:
这个下面这个不能解决吗?

  1. $display("inst path is: %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下面这个不能解决吗?

感谢,的确是个可行的办法,这样得在每个design中加上不可综合的代码

网友D(2020-07-06):
tcl 命令, 因为需要object, 只能是instance 名字
find -recursive u_xxx

楼主:
引用 网友D:
tcl 命令, 因为需要object, 只能是instance 名字
find -recursive u_xxx

感谢回复,这个确实可行

楼主(2022-01-26):
引用 网友D:
tcl 命令, 因为需要object, 只能是instance 名字
find -recursive u_xxx

大佬再请教个问题,现在能找到例化的层次了,怎么把这些例化module 的port给抓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