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mbist test_clock_source 问题求助

楼主(2020-06-03):
1、用的shell_flow,模块级mbist实现后,会有一个ijtag_tck产生;在顶层处理时,将ijtag_clk与此模块时钟(BIST_CLK)连在了一块,因此,在create_pattern时,我想将test_clock变为ijtag_tck而不是BIST_CLK(默认),请问下如何进行此操作?
2、强行将BIST_CLK的周期设置为ijtag_tck的周期会报错,如图,感觉还是得将mbist controller配置为TCK_MODE(按报错所说将test_clock_source 设置为 TCK),因此又回到了问题1;

求助,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A:
行不通的,我也试过。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不通的,我也试过。

感谢回复
感觉既然mbist controller有TCK_MODE这个端口,那应该是支持用ijtag_tck进行测试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控制产生对应的pattern,手册里我是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

感谢回复

坐等大神来看看吧...主要是mbist controller有个TCK_MODE的端口像是能解决,而我在手册里却搜不到相关命令去控制这个TCK_MODE;

网友:
不行的,mbist_clock就是mbist_clock, ijtag_clk就是ijtag_clk,明确表示不能用一个。
有哪位大神能试成功?

网友C:
BIST_CLK是RAM的是时钟,ijtag_clk是最外部的时钟,ijtag_clk的时钟周期要大于等于4倍以上的BIST_CLK,不能直接连,需要时钟周期去配置MBIST controller的;

网友(2022-01-12):
引用 网友C:
BIST_CLK是RAM的是时钟,ijtag_clk是最外部的时钟,ijtag_clk的时钟周期要大于等于4倍以上的BIST_CLK,不能 ...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