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xtract_icl出错!!

楼主(2020-06-03):
The ScanInPort 'tdi' on ICL-attributed design instance "tessent_tap_main_inst" , module "tessent_tap_main" does not trace to any primary or ICL module port.
either no structural connection exists, or the path is blocked.请问大神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跪求!!

网友A:
看下生成的网表是否实际相连,结合gui可以确认,如果相连,有可能是是你的cell verilog描述tessent不认,得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生成的网表是否实际相连,结合gui可以确认,如果相连,有可能是是你的cell verilog描述tessent不认,得 ...

感谢!!

网友B(2020-11-13):
最好是打开gui 看一下,可能是mode signal 不能传过来,需要设置pin constrain

网友C(2021-11-27):
出现一样问题,你解决了嘛,怎么改的

网友D(2022-07-07):
引用 网友C:
出现一样问题,你解决了嘛,怎么改的

出现一样问题,你解决了嘛,怎么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打开gui 看一下,可能是mode signal 不能传过来,需要设置pin constrain

Hi 大神想问一下,我打开gui发现X从tmb的模块传过来,这部分应该怎么设定啊?

网友(2022-10-21):
请问最终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现一样问题,你解决了嘛,怎么改的

出一样的问题,请问最终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4-08-05):
引用 楼主:
感谢!!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pad model是自己写的,但是看了很久,感觉pad model没什么问题,找不到根源在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出现一样问题,你解决了嘛,怎么改的

前辈麻烦问一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辈麻烦问一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请问解决了么,一样的问题,在gui 界面trace了,确实没连,我现在时2个controller,controller 1连接正常,controller 2没连接好me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