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折叠运放

楼主(2020-06-03):
大家觉得这两个图的跨导有区别吗?有的话分别是多少?顺便解释下您的看法.

网友A:
上面一种怎么工作呢?上下都是恒流源

网友B:
一般看到的都是下面的结构
上面的M3和M4能构成电流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看到的都是下面的结构
上面的M3和M4能构成电流镜吗?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M3M4为什么要构成电流镜呢?下面的图也不是电流镜吧?他的作用不是和差分对形成cascode结构吗?还是我的理解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一种怎么工作呢?上下都是恒流源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的确上下都是电流镜,但是电流是不同的,下面的电流镜电流=上面的电流镜电流+差分对一路电流。最后输出不就是通过电流来产生上下拉的结果吗?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的确上下都是电流镜,但是电流是不同的,下面的电流镜电流=上面的电流镜电流+差分 ...

上下都是电流源不太行,common mode定不下来,个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下都是电流源不太行,common mode定不下来,个人理解。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没有理解您的意思,您可以解释一下吗?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没有理解您的意思,您可以解释一下吗?大家讨论一下 ...

hi,上下都是恒流源的话你没法保证左右两个支路的DC电流是一样的,导致你不能确定电路的直流工作点。

regards

网友D:
我个人觉得下面的结构可以理解为输入电压发生改变后导致电流发生变化,通过电流的镜像与下面的电流偏置进行叠加得到输出电压,而上面一种结构的M7/M8,M5/M6电流都是由其他bias的电流镜来镜像的,因此两个支路的电流是确定的了,这时候输入发生变化无法导致的电流改变无法反映到输出端,所以这个运放不能正常工作。
仅个人理解,供参考

网友E:
你下面这个是M3、M4构成cascode,M7 M8构成current mirror,但是上面那个 你是将M3、M4构成current mirror,但是你的M3和M4的源极或并没有相同,那么怎么mirror呢,而且小信号放大的时候电流源是开路,你上面的电路M3的上下是电流源,开路,不知道怎么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觉得下面的结构可以理解为输入电压发生改变后导致电流发生变化,通过电流的镜像与下面的电流偏置进行 ...

您好,感谢回复。上面的图,我认同您说的M7,M3支路电流是确定的,但是我不认为M8、M4支路电流也是确定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吗,因为M3是二极管接法,电压摆幅足够的话,他可以通过任何大小的电流,它的栅漏只需要比源大一个VGS就可以,它本身并不能决定电流的大小。此外,我觉得这个运放是可以工作的,除去输入电压范围,供电电压等等要求之外,最重要的是偏置电流要给对,虽然M5\M6,M7\M8都是恒流源,但是他们同时也满足电流关系:M3+M2=M5,M1+M4=M6,这可以实现吗?是可以的,M3的电流固定,再加进来一路电流,那M5的电流不就变了吗?他的确改变了,他的漏端电压被抬高,电流也就变大了。那M1,M6,M4的电流怎么确定呢?M1的没有疑问,根据输入电压来分摊尾电流源的电流,M1+M4=M6,M4也就确定了,但是M8是恒流源,两者电流不同,最后是同一支路,电流肯定相同,所以只能通过改变漏端电压,所以输出电压就有了。再说明一下,除去一些基本的要求,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偏置电流的确定。以上纯属个人理解。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下面这个是M3、M4构成cascode,M7 M8构成current mirror,但是上面那个 你是将M3、M4构成current mirror ...

您好,感谢回复,您的这个电流源开路是指只要是电流镜,分析小信号时都可以开路分析吗?我分析小信号时只把纯DC电压源短路和DC电流源开路,我没像您这么分析过,您这个观点我真没用过,可能是我太死板了,没想到您这种方法,您这是在书上看到的吗?还是大家都这么用,只是我不知道。恳请解答。感谢。

网友F:
讨论了这么多,楼主干嘛不搭个图1的电路跑个仿真看看能不能工作。。。
我也觉得图1的运放接法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回复,您的这个电流源开路是指只要是电流镜,分析小信号时都可以开路分析吗?我分析小信号时只 ...

我是新手说的不一定对,再仔细看了一下,小信号分析应该不是我刚说的那个,应该是画出小信号模型,上面的小信号模型应该是下图这样,左边支路电流产生的电压给到右边会形成一个向上的电流(不清楚产生的电流是否一样,假设一样),右边在节点处还有一个向左的电流 i,假设两个电流相等,且下面的ro没有电流,产生的电流i循环经过本身的ro回到向左的i,那么输出就没有电流,Gm=0.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G:
上边那结构,没有共模反馈能玩?基本常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讨论了这么多,楼主干嘛不搭个图1的电路跑个仿真看看能不能工作。。。
我也觉得图1的运放接法不对。 ...

您好,感谢回复。仿真过,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边那结构,没有共模反馈能玩?基本常识吧

您好,感谢回复。。共模反馈不太懂。。

网友H:
他们说的是对的,上面的电路如果是单路输出是不行的,没有构成电流镜,所以你两个差分里面,有一路的差分信号是没有办法传到输出上了,另外也存在DC工作点不确定的问题。

但是这个电路并非完全不能用,差分输出的时候是这个电路是可以使用的,输出要做直流偏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他们说的是对的,上面的电路如果是单路输出是不行的,没有构成电流镜,所以你两个差分里面,有一路的差分信 ...

好的,感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