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指点下这一结构的特性应该用什么软件来仿真得到

楼主(2020-06-03):
如图,该结构类似一段电路内部传输线,只是在中间位置有一nm级缝隙。
这一结构有开关特性,等同于一个双端口器件。
两端电压差达到阈值,器件导通;两端电压小于阈值电压,器件关断。
这一特性应该用什么软件,做什么仿真来得到呢?
我目前的想法是:因为该结构类似一段传输线,所以我把该结构在HFSS中当成传输线建模,仿真得s参数,然后以s参数文件代表该器件导入Cadence搭建电路联仿。
但试了下发现结果并不能表现出它的开关特性,仿真结果就像是加了段单纯的电阻进去。

有做过类似结构,类似特性的器件的大佬希望指点一波,提前感谢~
这一操作的最终目的是: 通过软件建模该器件结构,仿真得到对应结果,然后该结果可以和电路联仿。

网友A:
如过开关导通的原理不是基于经典电磁场特性, 比如需要基于量子特性, 那么要做开关特性仿真恐怕得先有一个这种类型器件的model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过开关导通的原理不是基于经典电磁场特性, 比如需要基于量子特性, 那么要做开关特性仿真恐怕得先有一个这 ...

是的,开关导通原理基于nano-plasma,现在就是要把这器件模型给搭建起来仿真并最终能和电路联防,没接触过这类的仿真,找不到头绪。以往只用HFSS仿真过电感什么的,得到s参数带入电路仿真就可以了,但想了想这种开关器件s参数并不能描述它的特性,所以尝试以传输线的方法对它进行仿真并得不到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