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版图 这个怎么布线布局好一点

楼主(2020-06-03):
我这个不完整,就是觉得怪怪的,我该怎么布线布局会好一点。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左上第一行的第一管子放在右上边器件的中间(此器件M变成2),第二排同理,下面的怎么方便怎么近怎么流畅怎么接就好了,电容就塞在就近的位置

网友:
我这么认为,P管要匹配一下,N管和电容根据整体来定了